关于用MODEM进行WWW版网络浏览的使用说明

楼主(2002-03-13):
问题1。 在MCGS的WWW版中能否进行通过MODEM拨号,实现点对点的CLIENT/SERVER数据传送,从而实现客户机通过IE进行的MCGS浏览? 答: 在CLIENT/SERVER数据传送中,完全可以通过双方的MODEM通过电话线实现点对点的WWW浏览。这只需要相应的设置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即可。 问题 2。 使用MODEM的WWW浏览对计算机和MCGS组态软件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答: 使用MODEM进行WWW浏览对计算机的配置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需要在作为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计算机上装有MODEM即可,而在作为服务器端的计算机上使用的是MCGS的网络版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传送,并不需要对MCGS组态软件进行特殊的设置。 问题 3。 如何实现通讯? 答: 对实现使用MODEM的通讯,在WINDOWS NT / WINDOWS9X / WINDOWS2000中各略有不同。现分别介绍如下: 从WINDOWS2000到WIMDOWS2000的设置 在WINDOWS2000下进行通讯可分为WINDOWS2000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设置。 1) 作为服务器端的设置: 首先,一切工作的开始都在进行好MODEM的配置之后。 配置好MODEM之后,我们进入开始菜单。点击屏幕左下角的开始菜单,选择设置选项,之后选择网络和拨号连接,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新建连接。这时屏幕上将弹出网络连接向导,单击下一步;在网络连接类型画面中选择接受传入的连接,单击下一步;出现拨入连接的设备画面,之上有现在您计算机上安装的通讯设备,请选择进行通讯用的MODEM,单击下一步;出现传入的虚拟专用连接,选择不允许虚拟专用连接,单击下一步;弹出允许的用户画面,选上您希望能连接的用户,然后单击下一步;出现网络组件画面,选择INTERNET协议(TCP/IP),点击属性按钮,根据实际情况配置相应的设置(此处设置与网络设置基本一样),单击下一步;现在我们到了设置的最后画面,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填写连接的名称而已。好,到现在您已经设置好您的服务器端口了。 2) 作为客户端的设置: 作为拨号的一方,客户端是通过电话拨号网络进行连接的。 请先进入网络和拨号连接,选择新建连接,通过网络连接向导直接点击下一步;来到网络连接类型画面,请选择拨号到专用网络,然后请点击下一步;进入要拨的电话号码画面,在电话号码栏填入您要拨的电话号码,然后点击下一步;在可用连接画面,我们使用默认的设置即可,然后点击下一步;现在,我们就要到完成设置工作了,当前要做的工作只是给您的连接起一个名字了。 3) 实现连接: 把两边的MODEM上电,服务器端的计算机上运行起WWW版的工程。现在客户端可以拨号了。 点击客户端上我们刚刚建立的拨号连接,确定好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输入好正确的电话号码之后,我们就可以拨号了。 拨号后,您会听到一阵像使用MODEM拨号上网的拨号音,同时在客户端上回出现一个状态框,显示目前网络连接的情况。当服务器通过客户机的呼叫并验证后,连接便算成功了。这时在屏幕右下角的状态栏上会显示一个表示连机状态的小图标,里面包含了网络的显示情况和连接时间。 在浏览服务器的网页前,请您先用PING命令确定连接是否正确。PING命令在开始菜单的运行命令行中,请在运行的命令行中键入 PING XXX.XXX.XXX.XXX 其中PING后面的字符是服务器的IP地址或服务器的机器名(如果客户机支持DNS解析的话)。运行后,就可以知道网络物理上是否是通畅的。如果,您的网络是通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打开IE浏览器,在IE浏览器的地址栏中键入服务器的IP地址或服务器的机器名。您需要稍微等一会,假如一切正常的话,十多秒钟以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临了。我们将在IE浏览器中看到服务器上组态出来的工程,并能实时的浏览数据。假如您用的是外置MODEM的话,您会看到MODEM上的RD和SD灯在不停的闪烁。这正是MODEM在正常工作的明显表现。 直到现在,我们可以恭喜您了,您已经正确的并成功的实现了在WINDOWS2000下用MODEM进行点对点的通讯,并且实现了MCGSWWW的网络浏览了。 从WINDOWS2000到WINDOWS NT的通讯或从WINDOWS NT到WINDOWS2000的通讯。 先介绍WINDOWS2000作为服务器的连接设置 1) WINDOWS2000作为服务器的设置与刚刚我们在上面说的服务器端的设置是一致的,再此我们就不在重复了。下面我们说说作为客户机的WINDOWS NT的设置。 2) WINDOWS NT客户端的设置第一步是把MODEM安装完毕。并实现拨号网络的正确连接。请选择开始菜单中的程序的附件里的拨号网络,假如您还没有建立过连接的话,系统自动会弹出新建连接的对话框,输入完连接的名称以后,将会进入服务窗口,请选择正在拨入INTERNET,点击下一步后,请正确的输入您需要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拨号的设置。 3) 如何连接呢?首先,请在服务器端上运行WWW版的组态工程。然后,在客户端上使用刚刚建立的拨号连接拨号。既点击开始菜单中的拨号网络开始拨号,在连接到的 对话框中请正确添入对方机器的用户名和密码,现在可以拨号了。听到一阵MODEM的拨号音后会在右下角的状态栏内出现一个表示连机状态的小图标。这时,请使用PING命令检验网络的通讯状况。当您确定网络是通畅的话,您可以打开IE浏览器,实现实时的浏览了。 现在介绍使用WINDOWS NT作为服务器与WINDOWS2000通讯的设置 4) WINDOWS NT作为服务器的设置比较的麻烦,首先您要确定MODEM已经正确的安装于您的计算机上了。然后请进入管理工具中的远程访问系统管理,在远程访问系统管理中的服务器菜单栏下,选择启动远程访问服务选项,确定好您作为服务器的计算机的名称,然后确定。启动远程访问服务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请耐心等待。当完成启动设置以后,就可以关闭远程访问服务对话框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请您在设置服务器的IP地址的时后,请不要让服务器的IP地址和客户机的IP地址在同一子网地址范围内。这样设置之后,有可能网页不能浏览。 5) 作为客户机的WINDOWS2000平台的设置和WINDOWS2000对WINDOWS2000的通讯的设置中客户机的设置是一致的,这里就不在重复了。 6) 实现通讯。作为客户机的WINDOWS2000使用拨号网络进行拨号,在设置好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就可以拨号了。拨号的基本步骤和上面的连接方法是一致的。当网络连通以后,请先用PING命令确定一下网络的物理连接是通畅的,之后就可以用IE浏览了。 现在介绍一般的情况下的使用方法,即WINDOWS98作为客户机和WINDOWSNT进行通讯的方法 WINDOWS NT作为服务器的配置与上一通讯方式的服务器设置是一致的,并且一定要把WINDOWS NT下的IP地址设置得与WINDOWS98的地址不在同一子网地址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通讯的实现。而对于远程访问服务的设置是必须的,只有在打开远程服务和正确设置IP地址的情况下WWW的浏览才会正常。 7) WINDOWS98的客户机设置同一般的上网拨号设置是一致的,只不过电话号码变成了对方计算机的MODEM上的电话号码,用户名和密码是服务器上能够验证通过的用户名和密码。对于拨号网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参阅WINDOWS98的帮助说明。 8) 连接的实现。服务器端启动了远程访问服务后,作为客户机的WINDOWS98就可以拨号了。对于WINDOWS98到WINDOWS NT的拨号,由于安全机制的差别,有可能注册网络的过程比较慢,不过当连接上以后,一般的MODEM都能达到很高的速率,进行画面浏览也是比较便捷的。 问题4。为什么我在连接服务器后,进行IE浏览时,IE的窗口提示正在下载数据,但是画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像死机了一样。为什么? 答: 在使用IE第一次进行网络浏览的时候,如果浏览器版本正确,第一次浏览时,将弹出提示,请求安装MCGS浏览器组件,按下“是”按钮,开始下载并安装;按下确认按钮,组件开始安装,如果按下的是”否”,将显示错误的画面。此时,重新浏览服务器并在安装组件的对话框中按下确认按钮就可以安装。安装完成后,即显示正确的浏览画面。所以第一次浏览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才能显示画面。 问题5。为什么会在MODEM连接之后出现错误提示不能连接服务器? 答: 您需要把计算机关闭后确认所有的MODEM和计算机连接是否正常,确认MODEM的电源是否接通,如果是使用WINDOWSNT作为服务器的话,请确认服务器的远程访问服务是否设置正确,远程访问服务是否打开,MODEM之间的连接电话线是否通畅。如果在上述情况下仍然不能连接,请您和MCGS技术部联系。 付连接操作示意图 一:WINDOWS NT与WINDOWS 2000服务器端的设置 第一步: 启动WINDOWSNT的远程访问服务系统。 第二步: 启动服务设置 第三步: 选择正确的服务器名 第四步: 启动远程访问服务后的正确画面 WINDOWS2000作为服务器的设置 第一步: 打开开始菜单中的新建连接 第二步: 进入网络连接向导 第三步: 作为服务器端使用拨入/传入连接服务 WINDOWS2000能很好的配置服务器端的设置,减少了用户的不少麻烦。 第四步: 在这一步请选择好您使用的MOD

网友A:
我在中铝用MCGS网络版成功做了一个小工程。2000的拨号网络,98的客户。呵呵。真好使。 www.pang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