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ofibus问题

楼主(2002-03-14):
请教: 在用simatic manager 组态PROFIBUS-DP网络时,如果同时有多个主站和多个从站,那么怎样实现某个主站对其相应从站的范围划分? GZZHW@163.NET

网友A:
我只用过com profibus 配置过单主站系统,我的理解是多主系统也是对每个主站单独组态,生成配置文件后下载到相应的主站中去,不知对否?

网友B:
每一个主站及其所属从站构成一子系统(SUBSYSTEM),这样多个主站就构成多个子系统,通过STEP7可完成此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