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符号表与OB,FB,FC的变量声明表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2-03-15):
我们知道每个s7程序只生成一个符号表,在OB、FB、FC等中均有变量声明表,符号表与这些变量声明表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2-01-15):
根本没关系呀。你怎么不看清楚,在块里的是临时变量(好象是占用L存储区)或者是块的输入、输出参数等等。这和高级语言(比如C、BASIC)有点象嘛,一个是主程序(MAIN()),一个是子程序或者是函数(FUNCTION),二者的变量声明是不同用处的。这种问题在编程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手中只有一本从网上下载的step7v5入门教材电子书的打印版。在这本书里,对变量说明表的使用,在FB、FC中均有介绍,惟独在OB中,只字不提变量说明表的事。我想请教你,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楼主:
stat是什么意思?

楼主:
ob块大多时候很少用(除了OB1),很多OB块是由系统定义的(具体参考西门子相关手册),OB块主要是一些特殊应用,比如定时中断,错误检测和保护等等。初学者就不必太关心OB块了,只要知道主程序是OB1就行了。一般用FC或FB来编写各个子功能,在OB1中调用。如此而已。一句话,能用够用就行。在缺乏系统培训和相关资料的情况下,最好是力求程序简单,可靠。

楼主:
通过这几天的看书学习我对西门子的这个step7v5.0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以前做plc是手工画梯形图,然后再逐条改为语句,用手操编程器输入。这个step7可以说很方便。

楼主:
刚接触step7v5对它的一些术语不是很理解,可是细细看下去,发现这些术语其实就是传统的PLC编程概念穿了新衣。 如OB就是主程序,FB就是子程序,调用FB,就相当我以前用的互锁、解互锁指令调子程序。

楼主:
我借来一个step7v5.0的学习版,本想好好熟悉一下,可没想到,它居然无法存盘,这真真可恶!

网友A(2002-03-08):
OB is orgnizition block,FC is funcation , FB is funcation block. 他们都可以使用各自的变量。 但在符号表里定义的是全局变量。 在OB中你可以调用FC,在FC中你可以调用FB.

楼主:
来培训吧

网友B(2006-02-17):
符号表里的是全局变量,而OB,FC,FB中的是局域变量,只在本子程序中有用.

楼主(2006-04-05):
好东西!我大长知识.谢谢大伙儿了

网友C:
占你的光,俺也长知识了!

网友D(2007-06-04):
这么多功能块怎么互相联系呢?

网友E:
在OB中你可以调用FC,在FC中你可以调用FB.FB再调用DB.
OB是主程序,FC 和FB是用来实现控制功能的子程序.DB是数据块.VAT是具体实现某项功能的FB的变量表.
在 S7-300FM中,UDT的作用是什麼?
在 S7-300中,FM功能模組具有獨立處理自己所帶 I/O的能力,而 S7-300 CPU,除了處理 I/O外,還要調用相應的功能塊,與功能模組通訊。而通訊區,就是以UDT的格式存在,用戶首先要從功能模組的例子中把 UDT拷貝到自己的專案中,再生成相應的通訊資料塊(UDT不能下載到CPU中,而DB塊可以),調用相應的功能(FC),進行資料通訊。

网友F:
 寻求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销售合作
为了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额,特寻找工控领域销售技术能手和终端客户合作,共创辉煌!我公司主要销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产品,价格优惠,有意着请与我联系。合作成功者会有丰厚的提成。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26499482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sztianxiang.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

网友G:
很好!学习学习,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H:
UDT: User Data Type 用来定义自用户的“结构”类型,每一个UDT
可定义一个结构类型,就可以在变量参数中使用此类型,一般用
户可能并不需要定义“结构”类型
STAT: 是FB与SFB参数中变量的一种,称“静态变量”,此变量的值
不消失,可以被FB,SFB再次访问到;

网友I:
to  卧龙浪子
 用STEP 5.2以上的版本,打开一个块,在指令列表里面,有两个标签页,一个是指令列表,另一个就是所有块之间的调用关系。包括调用功能块时用的哪个数据块

网友J:
把西门子的编程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K:
最好看一下西门子的培训教程,用一句话很难说明白。

网友L(2007-09-19):
   既然很多OB块是由系统定义的,OB块主要是一些特殊应用. 那么它又和SFB SFC 有什么联系呢?   SFB SFC的主要功能又是什么呢?

网友M:
OB是组织块,SFC是系统块

网友N(2009-07-20):
还是有点不懂,不过就是说只在自己的块里用的是吗?

网友O:
B4广告贴,太恶心了

网友O:
楼主你需要自己找点儿资料看

网友P:
西门子的编程手册哪里有?

网友Q:
西门子网站上有啊!相互学习吧!各行各业的同志们!

网友R(2010-11-21):
引用 网友P:
关于西门子的编程手册哪里有?

我有

网友S:
谢谢各位了,俺也从中学习了

网友T(2014-07-23):
想要进一步加强plc的学习,什么关系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寻求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销售合作为了扩大公司的...

请问AB SLC500通讯线UIC多少钱?

网友V(2015-04-01):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