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 license问题

楼主(2002-03-15):
我们购买了Active Factory的per seat协议和Insql服务器协议,服务器运行正常,但每次启动Active factory的trend时,老提示协议冲突,"license volietation...You have installed per seat license on xx machines"。因为Demo license过期了,我们安装了购买的per seat协议,可该lic文件在机器上只装了一次,而且网络上也没有安装别的Active factory软件。 不知什么原因,盼回复。

网友A:
Follow these steps to resolve the issue: 1. Go to the Help/About/License from any of the ActiveFactory components, and wait for the license violation timeout 2. Go to Manage/Server, make sure the correct server is selected from the dropdown box. 3. Go to Seat Audit, clear the workstations that should not be using the seat license 4. Go to Manage/Seat, highlight the seat license to be removed. Remove the license then add it back. If additional workstations will be using ActiveFactory,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obtain additional seat licenses or a license with a higher seat-limit.

楼主:
I have tried this, I am not sure "the correct server" should be the insql server name or the workstation-s name. Each time I restart Trend, when connecting to the insql server to pick tagname,the license violation shall occur. We have obtained 15 seat licenses for ActiveFactory.

网友A:
server name is the name of computer where your InSQL resident.

楼主:
In my seat audit window, the workstation name is WTSError68275,WTSError68305 and so on.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my system? When I take your above advice,follow the 1-4 steps,each time i reconnect the insql server,the license violation will appear. what shall i do?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A:
I will send you detail description via email. if you still have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021-62351656

楼主:
Why each time the workstation name is different in the seat audit window? It is not my workstation name but string like "WTSError61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