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用于起重机变幅机构

楼主(2002-03-16):
由于在起重机变幅机构使用了ACS而没有使用ACC,由输入口选择恒定速度,标量控制,变频器与制动器的配合上采用了变频器输出零速信号。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制动的时候会发生震动,请问如何能将震动消除?

网友A(2002-02-07):
上升还是下降? 发生振动的频率是多少? 当时电流多大?变频器/电机参数?....

楼主:
制动的时候发生震动,原因是机构还在运动,而制动器动作。电流很小,变频器ABB ACS604,电机55KW绕线4P。我利用变频器输出零速信号控制制动器,配合不好。

网友B:
acs是很不错的机器,但是在发电状态下转矩很小,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A:
ACS600我不熟悉,以下大概可以试试: 1. 停止时抱闸的时序 2. S曲线 3. 是否可用DTC? 谁知道DTC的实际性能怎样(低频/制动)?

网友C:
主要是制动器控制信号问题

楼主:
没办法用DTC,因为我的PLC没有模拟量输出,我认为自己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当变频器输出为零赫兹的时候抱闸,可实际中,哎!

网友B:
标量控制(通常说的V/F控制方式)低频性能肯定不行. ACC用于起升负载没有任何问题.DTC的低频性能也是出色的. ACS制动状态下转矩不足,不适合起重应用.

楼主:
变幅机构是电机经过减速箱驱动水平方向上的齿条,齿条前后运动带动变幅机构伸出或收回,据我观察,负载的性质似乎是变化的,某一段行程是反抗负载,某一段行程是位能负载。ACS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VCPLUS你说我该怎么办?

网友D(2002-03-15):
是什么起重机?门机?塔机?港机?桥机?葫芦?

网友B:
泰克: 如果想您说的,某一段行程是反抗负载,某一段行程是位能负载,那么最好用a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