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用在工业洗衣机上的奇怪的“逆转”现象,有大侠能指教么?

楼主(2002-03-16):
我将一台施耐德ATV28变频器用于工业洗衣机上使用,洗衣机要求要有正反转功能,正反转周期各30秒,中间自由停车5秒,施耐德ATV28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方式必须要通过一个控制端子3激活,我外接了继电器辅助电路 使正反转的端子1,2和3能配合使用,一切接好后,开机时却发现 :“当洗衣机正转结束,自由停车结束,要反转时,洗衣机却先正转半圈,然后才开始反转的过程,待反转结束自由停车结束要正转时,洗衣机一样的先反转半圈,才开始正转的过程。” 这种现象让我感觉象是台球运动员打出的缩杆一样, 我的配置: 15KW变频器 34A 配 11KW电机 25A 我在将参数“故障重起动功能”设为有效后,此现象消失,但电流开始上下波动,无法稳住。 请各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多谢! 我的电话:13916388520 24小时开机

网友A:
看看时间设定的是否正确。

楼主:
王老师: 您好! 时间设定无误,我后将ABB的ACS400换上,现象得到解决。 原施耐德的变频器我在将参数“故障重起动功能”设为有效后,此现象消失,但电流开始上下波动,无法稳住。

网友B:
继电器转换是否时间有停顿.

网友A:
恢复到出厂设定值,看是否正常,另外可将所加的继电器拆除,用一个开关手动试验一下,据此去寻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