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普通电机

楼主(2002-03-17):
我厂一台ACS600调频器,控制一台75KW电机,由于调到全速运转仍达不到产量要求,为提高产量,想让变频器在50赫兹以上工作这样做行吗?请高手解答一下.(电机和变频器都比原设计大一个等级)

网友A:
稍微大一点应该可以。

网友B:
普通4,6,8极电机只要不过载即电流不大于额定,运行在100Hz没问题,已有多例实际应用证明,2极电机本身速度较高,能提高多少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