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软件下载试用问题?

楼主(2002-03-17):
组态王站点上的6。0软件下载后可以直接使用吗? 是否是全部的功能, ,限制运行多长的时间,我想先学习一下看看效果再决定购买。 请了解组态王并试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希望能尽快收到各位高手的回答。。。 谢谢!

网友A:
我试了,发现单片机I/O无法安装成功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我从kingview的网站上down了一些例子,可是不能运行,提示为“创建协议组件失败”,不知这是例子里面本身使用了什么东西还是因为是demo版的原因,我是组态王方面的菜菜鸟,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所下载的例子文件的属性,如果为只读属性,则回出现上述错误,你可以将属性中的只读去掉即可,使用!

网友C:
你可以试用一下MCGS,它的开发版是完全免费的,功能与正式版没有差别,你可以到MCGS网站上去下载。www.mcgs.com.cn

网友B:
抢客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