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数据库!

楼主(2002-03-17):
mcgs的数据库好象是access的,是否可生成SQL server的关系型数据库?如何做?

网友A:
ll710915 : 您好! MCGS可以直接生成SQL数据库.安装MCGS的网络版后您可在文件菜单中发现有个选项:数据库生成.选择即可.

网友B(2006-01-11):
AK47,您好
  我怎样才能用MCGS网络版从数据库中把以前存储的瞬时变量的所有值提取出来使用和处理呢?!

网友C(2006-03-15):
ak的回答应该是错误的:

首先,打开网络版,文件菜单项,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库连接设置选项,其目的是将组态/存盘数据库直接指向非ACCESS的数据库,比如SQL SERVER。

然后,SQL SERVER数据库的实例就比ACCESS的要复杂的多。MCGS可以自建ACCESS数据库,同时,在没有安装MS ACCESS的时候,也能访问,也就是不需要驱动Microsoft Access Driver (*.mdb)。但是,MCGS对SQL SERVER数据库的访问,在没有安装MS SQL SERVER,没有Microsoft SQL Server Driver的时候,是不能访问的。

最后,我们通过mcgs使用sql语句,可以在通过odbc访问的数据库中进行表的增删改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详细的讨论,请到 bbs.hmitech.com

网友D(2006-08-29):
答案是可以

网友E:
可以直接把数据存储到SQL数据服务器中去,MCGS默认的是Access数据库

网友F:
酱紫~我还以为就ACCESS呢~汗~学习学习!

网友D:
呵呵,看来THEO是没有好好的学习,罚再劳动学习一个礼拜

网友E:
不单支持SQL还有其他的数据库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