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27的连接电缆

楼主(2002-03-17):
SIEMENS TP27和计算机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我在PROTOOL中编的程序不能下载到TP27,TP27显示LINE ERROR!! 谢谢

网友A(2002-02-15):
我看到你的问题已太旧了,请看PROTOOL在线帮助。

网友B:
与经销商联系,或: 九孔型2-15针型4 九孔型3-15针型3 九孔型5-15针型12 屏蔽相接即可

网友C:
首先TP和PLC要建立联接,然后TP27可以通过15针接口和计算机串行口联接,这样就可以下载了,TP不与PLC联接是不可以下载程序的.

网友D:
可以买一根吗?发信至xsml@263.net

网友E:
照者说明书后面的通讯线介绍做一根就行了

网友F(2002-03-17):
RS232 通讯电缆

网友G(2009-05-26):
那位大侠还有PROTOOL程式给小第来一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