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3-17):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在输出只有15hz左右时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什么负载?

网友B:
可以,我公司洗衣机工作在8.6HZ时一切正常.

楼主:
负载是y系列电 机4km.与其它设备配套,所以只能输出这个速度. .

网友C:
可以正常工作,考虑到长时间运行的可靠性,应外加一冷却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