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OMRON 编程口问题请教各位工程师

楼主(2002-03-18):
各位大虾:我给客户做OMRON CPM1A 与 Pro-face GP577RS触摸屏通讯工程,422转232没有问题,关键是PLC侧的20针的插头在北京不知道何处可以购买,还请各位帮忙dagang@citiz.net

网友A:
为什么要RS422转RS232?CPM1A的接口模块既有RS232,也有RS422。

楼主:
但我必须和他的编程口相连接啊,技术问题好说,关键是接插头哪有卖的啊,特个的那种

网友B:
购买一个CPM1A-CIF01(232)或CPM1A-CIF02(422)即可

网友C(2005-10-24):
我买了一块232/422的转接口,但苦于不知道CPM1A 编程口上的标识号,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买一条国产的CIF02,自己再做一段线连起来就可以了.买OMRON的CIF01 02太贵了.我连过很多了,没问题. 13053568244@tuyi.com

网友E:
CPM1A-CIF01国产的不到四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