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2-03-18):
在LonMaker 3 的初始界面中打开已存在的网络(例如net1),出现如下错误:    Unable to launch c:\lm\drawings\net1\net1.vsd   无法再打开网络。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说明你的图形文件可能出了问题。 如果可以你应该试试同步。

网友B:
关于出现 Unable to launch c:\lm\drawings\net1\net1.vsd这个讯息。 个人浅见,在此提出解决方式。 1. 直接将c:\lm\drawings\net1\net1.vsd 删除之。 2. 进入后,LonMaker for Window 会自动重建该档案。 3. 最后再进行网络同步化工作即可。 以上为个人之浅见,若有错误,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