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开关量数据采集产品

楼主(2002-03-18):
我想计算一个物体的面积,设想该物体在机床上匀速前进,机床上有一排发光二极管,物体通过时,通过遮盖住的二极管的数量算出该物体的宽度,从而可以计算出面积,该二极管有120个,我应该采用那种开关量采集产品才可以满足需要?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可以用CCD摄像头拍出物体的照片,然后根据图像信息可以算出物体的长度、宽度、面积等。这样的方案可以精确到微米级。

网友B:
很多呀 你的要隔离否?

网友A:
把CCD摄像头固定在流水线上方,通过限位开关或接触开关触发摄像头拍照。然后通过图像处理软件(有专门的图像处理开发包)实时算出物体的各种参数。 不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