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悬吊式输送机之设计方案

楼主(2002-03-18):
我现再被要求设计一条最自动化的 「8驱动-链条悬吊式输送机」(Trolley Conveyor)。 请教各位现代最先进之设计方案为何?

网友A:
很简单,采用变频调速,家同样的驱动信号,限制媚态变频器的转矩

网友B:
我们刚刚给安徽奇瑞汽车改造了总装和油漆生产线的悬挂输送系统.100多台变频器. 如感兴趣可发邮件给你.

楼主:
您的案例正是我所需要的, 有图纸请Email 给我参考, Thanks! lao.san@msa.hinet.net

网友C:
我可以设计,使用3RW22系列软起动器及SAMMS控制单元,该系统在三峡工程中使用良好、可靠性高!EMAIL:green@trusincon.com

楼主:
若是使用3RW22系列软起动器能任意调整速度吗? SAMMS控制单元有何功能呢?

网友C:
3RW22不能任意调整速度,一般只在皮带输送机起动时完成软起动过程,以减小对皮带的冲击。SAMMS是一种低压电机控制装置,在电机相线上安装电流互感器后可以让SAMMS检测电流,他有多种功能设置,并具备RS-485通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