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与S7-300通信

楼主(2002-03-19):
本人有一工程:操作计算机用WINDOWS系统,控制计算机用DOS(最后控制计算机程序存于电子盘,系统无显示器、键盘等),操作计算机与控制计算机之间用网卡通过TCP/IP连接,操作机计算机用于编程和监控及显示系统状态,控制计算机配置工控板卡根据操作计算机的程序和操作台命令进行实时控制。30多台电机由S7-300(或400)及ET200远程模块控制,PLC系统之间通过PROFIBUS-DP连接。控制计算机与PLC系统有数据交换,数据量读写各有十多个字节,每几十ms左右交换一次数据即可满足要求。问:SIEMENS的S7-300(400)系列能否象MODICON的PLC(MODICON的协议是公开的)一样通过计算机的串行口进行通信?采用什么协议?具体怎样实现?如不能通过计算机的串行口进行通信,采用SIEMENS的何种控制卡可以实现?协议又是什么?谢谢!

网友A(2013-03-30):
直接用DP或编程线通讯就可以实现

网友B:
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是不公开的,可以通过OPC来实现

网友C:
如上图所示,大连德嘉电子出品的新款以太网转换器,可以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mart系列触摸屏,(MP277需要1W多元,而10寸的smart屏也才3000块钱,一个屏就省7000多,多个触摸屏性价比更高),通过交换机还可以与上位软件WINCC相连,用STEP7给S7-300编程,还可以给触摸屏以太网编程!

一个模块搞定你S7-300整个项目!

网友D:
与300PLC通信的话;

利用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