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动及手动转换问题?

楼主(2002-03-19):
在电镀生产线的PLC控制中,若遇到意外故障急停时,需要手动状态运行,一旦排除故障后,主机可继续完成未尽程序.三菱FX2N的方便应用指令中,好象没有此功能.请教各位,其它如OMRON或松下机型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A:
这个问题采用PLC的冗余技术就能解决

网友B:
请问dazu兄,何为冗余技术,具体如何操作,小弟初学,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