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的地址选择

楼主(2002-03-20):
请问AK47: 我现在用485总线上连接了多个功能相似(采集或输出)设备,能否只用一个设备驱动程序就可以实现对它们的操作 ? 如果能的话,地址的选择如何实现 ? 在运行环境中用户如何能方便的选择不同的设备?

网友A:
james :您好!在组态软件中,对同一个设备肯定只有一个设备驱动,不同类型的设备对地址的设置方法是不一样的.对多个设备的控制是非常简单容易实现的.不知您的设备是什么?能来电告诉吗? 010-8809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