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开关量信号转换成模拟量信号

楼主(2002-03-20):
各位老师好,学生有个很浅的问题(对我来说却很深), 如何将滑差电机调速表或变频器上的手动电位器转换成用开关来控制,比如按某个开关电机转速上升,再按另一个开关电机转速下降, 学生主要用于多点控制或自动控制。

楼主:
再说明一下,象彩色电视机调音量一样的功能, 用何种元件价格比比较实惠些。

网友A:
简单.参考变频器的up/down段子设计

网友B:
这已经是许多变频器的标准功能 可参考: http://www.jps.com.tw/FAQ/PDx/pdx4.htm

网友C:
不说变频,单讲普通电位器,配一微型可逆电机,按钮通过继电器控制其正反转,浆纱机滑差或老式变频传动均如此.

网友D:
Ggc兄, Vcplus and jps 所表达的意思是: 根本不用外加电位器与可逆电机,因为变频器已经内含「电子式up/down调速电位器」

网友E:
通过变频器数字端子可直接控制

网友F:
应用端子排的UP_DOWN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看来我应该更换变频器了, 因为我的变频器根本不带up/down端口,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

网友A:
ggc: 我们采用变频器对浆纱机进行恒张力的收卷控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浆纱机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特别是线刚刚缠上的时候松紧不一,给变频 器张力控制带来难度,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特殊处理,效果很不错.对从1150~800的卷径变化补偿得很好,计算非常准确.可惜论坛不能贴图.有机会我们交流一下可以吗?

网友C:
vcplus你的方案是双电机同步控制的吗?能否讲详细些,谢谢您.

网友B:
浆纱机的双电机同步控制不是用在收卷控制。我们是使用于上浆阶段。 由于上浆时的纱线伸度直接影响「上浆率」,因此必须使用精确的双电机同步控制来掌握上浆时的纱线张力。 传统的模拟式同步控制器特性不佳,最近都改为「数字式同步」,而且更经济。

楼主:
VCPLUS你好,看来你是搞纺织的,不过我以前也是搞纺织的,7年实践经验,虽然成就不大但曾经将615型中纺机改成剑杆织机。 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E-mail:shebei@pingd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