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2-03-21):
我第一次使用西门子变频器,现在用的是西门子的6se21变频器。因为资料缺少,请各位同仁帮帮忙。 此变频器的报文有四个字,我要对此变频器控制,需要在程序里使用这四个字吗?还是选择其中几个字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simatic s7的控制器,要对变频器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是否需要一个叫"dva_s7"的软件包? 通讯板需要组态吗?怎么组态? 发送数据可以使用sfc14、sfc15的特殊功能块吗? 谢谢

网友A(2006-03-03):
西门子430,11KW上电报F0022.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从你讲的来看,报文指的是SFC14和SFC15通讯数据,和S7通讯用的是DP网.如何来设定通讯板以及其它参数,讲起来是比较麻烦的,通讯板不要组态,但是要进行参数设定.
对发送接收数据不一定要"DVA_S7"(我没有用过),用SFC14/15就行了.
如果你是使用者,注意备份好参数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开发者,就要多看看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