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位机

楼主(2002-03-21):
请问:品牌计算机、单片(板)机以及工业控制计算机用作工位机各有什么优缺点(精度、可靠性、使用条件、可维修(护)性、抗干扰能力等)?谢谢! 注:在自动化汽车检测线上,某几项检测项目(如尾气、灯光和侧滑)捆绑在一起,构成一个工位,上述的那台工位机即完成数据采集、A/D转换、通讯等工作。

网友A:
都可以呀! 不过用嵌入式的工控机最为合适。

网友B:
用单片机或嵌入式工控机比较好,这样可以将工位机的体积控制的很小。 单片机成本低,但如果对它不熟的话,开发起来较复杂。如果用工控机的化,都有现成的东西,基本上难度不大。

楼主:
谢谢尘土飞扬和李侃你们两位,谢谢!

网友A:
想要吗? 我这有货。

网友C(2005-09-09):
你是做汽车检测线的吗?我也做过

网友D:
注意 工业用与民用的不同

网友E:
需要吗?我供货

网友F:
你最好是选择带ad的嵌入式的工控机,比如泓格wincon,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