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方式

楼主(2002-03-21):
天津先导机电有限公司 高越农 关键词:软起动 优化 软起动方式 电流闭环控制 摘要:本文提出软起动评优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比较了电流、电压两种闭环控制,有说服力地推荐了以电流闭环为主的软起动方式。本文对于电子式软起动装置的软件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电动机起动是从一个运动稳态(静止)到另一个运动稳态(全速)的物理过程,它是由相关变量(电动机电压、电流和转速)的时间曲线描述的。 软起动方式是指相关曲线的实现方式(开环或是闭环,什么变量的闭环)以及相关曲线姿势特点。 本文讨论电子式(SCR或饱和电抗器)软起动装置的软起动方式及其优化问题。

网友A(2001-12-31):
请问高总工: 我想使电流逐渐增加,但不知加在电动机上的对应的电压波形应该是怎样的?电流逐渐减少时,对应的电压波形又是怎样的?我想根据电流逐渐增加时对应的电压波形开环控制晶闸管实现软启动;同样再根据电流逐渐减少时对应的电压波形实现软停车。不知此种方案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