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变频器的发热问题

楼主(2002-03-21):
尊敬的王教授: 我公司用的是丹佛斯VLT5000系列的变频器,和AB公司的PLC模块同安装在一个高760mm,宽600mm,厚350mm的控制柜中,变频器的发热会不会影响PLC模块的正常运行,其带的负载为0.75kw,1.1kw,1.5kw,工作环境在烟厂,需要长时间的运行,变频器的发热量会不会影响PLC的使用,不知您做过这方面的的实验没有?麻烦您给我解答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A:
不会,vlt5000的适用温度最大45度(24小时运行为40度),plc可达55度 所以温度过高受影响的先是变频器.由于vlt5000自带散热风扇,只要保持控制柜的良好通风就行. 从你的工况看你的变频器用的是vlt5003,其散热量并不大,控制柜象是RITTOL的AE1376,只要选有3322或3323风扇及过滤器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成都市联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丹麦丹佛斯变频器中国区一级代理。 我们竭诚为你服务。 联系人:朱维烈 电话:028-7017519 传真:028-7013393

网友C(2009-12-23):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P+F倍加福、Truck图尔克传感器,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QQ:625764078
手机:139 5608 1500刘先生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网址:www.hfsmd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