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延长主机到‘显示器、键盘、鼠标’的距离?

楼主(2002-03-22):
我公司微机室打算将主机和外设(主要是显示器、键盘、鼠标)分开管理,采用中继设备能否实现,对距离有什么要求,会否影响响应速度,具体的技术指标如何? 请诸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我曾用超5类网线将键盘和鼠标延长至50米,信号没有明显损失。至于显示器,可能比较麻烦,因为显示器是模拟信号,容易受干扰

网友B:
这个方案可能比较贵,供参考: 采购AB公司提供的液晶显示器,带扩展装置,在液晶显示器旁边接鼠标和键盘,它可以延长主机距离到200米。

网友C:
有一种产品可以把他们的距离延长到80米 价格在1700元左右

网友A:
用TTL到485---------485到ttl就可以了

网友D:
自己做也不错呀! 要30块左右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