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一台PC机的串行口输出数据到另一台机的键盘口

楼主(2002-03-22):
键盘口的五根线应该如何与串行口相连? 如果有源程序,请提供?感激不尽 hopking@163.net

网友A:
用串口不是更好吗? 干吗用键盘口?

楼主:
我想用一台主机模拟成另一台主机的键盘,以便批量的输入数据。由于后者的程序不可能作更改了。如果用前者的键盘口连接后者的键盘口,好像是不可能的。

网友A:
串口的速度快呀! 而键盘口的速度很慢的呀!! 你用键盘口输入数据,不闲慢吗? 接线图到是很好找,就是不知你的通讯协议是甚麽? 估计你只能自己编程了!!! 你不是用一个键盘往两个计算机输入数据吧??

楼主:
我本来也想用串口的,但是接收数据的主机的程序只从键盘读取数据呀。 我的用意是在主机A不断地用自己的串口发数据,这些数据是以键盘数据包的形式由B机的键盘口接受。就是说,B机完全不知道跟它相连的是A机的串口,B机以为他正在跟一般的键盘通信。 由于键盘口(不是ps/2口)有四根线,其中一根是电源线。所以通信是之用的了三根线:gnd, clock 和 data.不知道这三根线应该和串口的如何相连呢?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对呀!电源线可以不理,GND就接GND,把CLOCK接你的串口的接收端,DATA接到你的串口的发送端。 这样连接就可以了呀。不过你要自己编程来发数据,把接收到的CLOCK当触发信号,数据包格式我这 暂时没有,你得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