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恒压供水工程

楼主(2002-03-23):
首先,对清华紫光 张先生表示感谢! 本人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最近干了一恒压供水工程,最高压力30MPA,压力变送器反馈信号为4~20MA,在调试时发现设定压力低于20MPA,工作正常,当设定压力高于25MPA,变频器在压力上升至20MPA左右,自动停机,无故障显示。变频器使用的是FUJI-P11 7。5KW变频器。本人为一新手,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如何判断故障,怎样解决!!!

网友A(2002-01-07):
请您留下电话,或将电话号码E-MAIL到我的邮箱 清华紫光 张欣 010-62610201-673 E-MAIL: star72@263.net

网友B:
你好: 我来自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我公司是日本三垦变频器国内的生产厂家,如果需要帮忙,或者有合作意向请跟我联系, 三垦变频 ,祝您先行 杨维 01082856150 13911233973

网友C(2002-03-22):
估计是压力变送器的线性不好,在水压力达到20MPA时应当变送器给定到变频器的信号低于20MA,但实际上变送器输出信号已经达到了20MA,故变频器停机,所以变送器可能存在飘逸情况,建议你选取线性度高一些的,该问题应当与变频器没有关系。

网友D:
将万用表串进毫安量回路里来判断是不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如果变送器没问题的话,再检查一下变频器反馈量设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