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2-03-23):
我是新人 请教负荷分配是怎么一回事,在变频器上如何实现(告知大致原理即可)谢谢!

网友A:
负荷分配是指多台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 一般来说各电机容量相等,要求各电机的速度相等,平均分配负载. 举例:用多台电机做重物提升,两台电机通过长轴连接,钢厂转炉,隧道盾构等等 请参照本论坛中关于"同步传动"的专题

网友B:
造纸生产线应用很普遍.

网友A:
liu_abc: 请在本论坛精华区中找到主题: "bosunny:《同步传动,请高手帮忙》" 其中"子反"和其他几位的论点值得参考. 负载共享的主要实现手段和同步传动很类似, 使各电机的速度相同,电流也大致相同. 举个例子:两台电机通过长轴连接 在轧钢棒材生产线的冷床段,因为要驱动的轴长达3~40米, 所以要用两台电机分别装在两端驱动. 工艺上需要两台电机速度相同, 负载平均分配.这就是一种负载共享(分配).其实现方法和同步传动类同. 一般来说负载都是平均分配的. 如果电机容量不同,则往往用在生产线的前后级驱动,仅为速度控制,不要求电流(负载)相同. 这样就属于同步传动而不是负载分配的范畴了, 一般控制上要简单些. 你的email今天才收,迟复为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