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调速电动机

楼主(2002-03-23):
我需要了解变压调速电动机的基本介绍及使用场合.拜托!谢谢!

网友A:
简称ACVV模式,由于低速时电流大,温升快,已经逐步被VVVF模式取代。上海三菱电梯的SPVV系列电梯,采用ACVV模式,属于德国ABEG系统,在电子绕组上在加一直流制动绕组,建议你到现场可去看看。

楼主:
请问除了用于电梯外,还能用于什么设备,有多少功率等级?此类型电机对输入电网电源质量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变压调速电机要尽量避免大转矩、长时间低速运行的场合!你如果搞系统设计,为增加传动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建议采用广泛的变频、直流调速系统,如果业主单位能够承受住工程造价的话。

楼主:
我只是希望能了解变压调速电机的能在市场上生存的理由,以及它能由于什么场合。

网友B:
力矩电机也是变压调速的,主要用于收卷系统, 调节电压就是调节力矩电机的转速及转矩, 力矩电机可以在负荷加大时自调节转速甚至在短时间停止转动, 其他电机无此功能,否则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