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sql函数怎样用

楼主(2002-03-23):
请教力控sql函数怎样用,光盘中无DEMO.

网友A:
使用SQL的一般步骤: 1.通过数据表管理器(导航器中选择数据表管理器) 1) 建立SQL数据表模板 2) 建立绑定表 2.在脚本中使用SQL函数定义查询 1) 建立连接 2) 建立数据表/选择记录(在已有的表中查询) 3) 插入/更新/删除记录或改变记录当前位置 4) 最后要断开与数据库的连接。 具体的每个函数的使用举例在脚本编辑器的“SQL函数”都有描述。 前提条件是您已经有一个关系数据库的表,要和力控建立查询关系,这才可以按照上述步骤进行。

网友A:
我们将尽快将SQL的使用例子放到力控网站上,欢迎您浏览。

网友B:
力控安装目录下的EXAMPLE文件包下的测试平台应用中含有SQL函数的详细使用案例。如有SQL方面复杂应用请联系技术热线0459-6293412、6282900 ,力控的工程师会为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三维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