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得设备属性?

楼主(2002-03-24):
我想取得设备的属性,如我想在标签中显示我的驱动设备1的public属性devnumber,标签名为lab,我在脚本中写:lab=设备1.devnumber,无论我的devnumber设为何值,标签中都显示为0,我将他改为lab=1,他显示1,说明我的变量没取错,另外,我的写脚本时用的是脚本程序编辑器,所以属性名也没错,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ll710915 :您好!您可以换个方式实现取得设备属性的功能:取设备驱动属性要用!setdevice()函数,将所取值送到标签中即可.或者您可来电与MCGS技术支持交流. 010-88099966

楼主:
AK47: 你的方法不对,我需要的是设备的属性,不是要他们干什么,在!setdevice()函数参数的选择中好象只有选 DevOp=3:测试设备的工作状态。但我需要的是设备的某个public属性值,何况,即算是测试设备的工作状态,得到的又是哪些状态?返回到哪里呢?

网友A:
您能细说一下设备的某个public属性值是什么含义?我的理解是:如果您的设备是智能仪表(举例),那么它的属性一般指它的各类内部参数,这种情况下使用设备命令对其进行读写操作即可.

楼主:
如我的串口下挂几个子设备,每个有个设备号,为public属性,devnumber,在脚本编辑器里也有它,但按对象取属性的方法得到的为0

网友A:
您能留个电话好吗?我们会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