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作位置控制

楼主(2002-03-24):
我想用变频器作一位置控制,位置检测用编码器,位置的定长值可通过操作介面改变.且变频器内集成简单的PLC功能,可执行电机在定长值间正反向运行的次数计算.(正反向运行次数可由操作介面定).不知各位有何好的产品推介.(注:我不想用PLC加D/A转换的方式实现). mimn@263.net

网友A(2002-01-01):
您好!我的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变频器用于位置控制,关键要看工艺要求的精度.一般来说,比较难达到很好的精度.安圣3100电梯专用变频器就是一款实际上进行定位控制的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的井道自学习功能,将楼层平层开关之间的距离(编码器反馈,可自动分频)存储到变频器,变频器利用这个脉冲数(对应的一个长度)自行计算停车曲线,实现无爬行段的直接停靠.这种方式定位精度综合考虑计数误差,响应速度等,可以做到2毫米左右,这对于电梯的停车来说是足够了.不过对于很多工业应用,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时采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比较好.

楼主:
我所要求糸统的控制精度不高,2mm的精度完全可以达到我的要求,请告诉我安圣变频器是哪里的产品,是否有详细说明,我所要求的功率不大,在1-1.5kw之间,谢谢.

网友B:
介绍一个网站http://www.jps.com.tw.我们公司有你要求的产品,且有许多应用实例。

网友C:
如果用我司产品的话,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 马达后端加装编码器 2. 驱动器选择PDS-4022型号 3. 驱动器设定要点: a. 设定成「绝对值点对点模式」(Absolute Auto-Point-To-Point Mode) b. 设定自动运转曲线(Desired Speed Profile)相关参数如下: 设定马达每一转所行进之距离长度 指定目标点距离原点之总行程(长度) 理想加速时间 理想减速时间 容许最高转速 c. 指定运转控制用之输入端子及输出端子功能 选择DIx输入点设定为「Enable」功能 选择DIx输入点设定为「APTP Go」功能 选择DIx输入点设定为「Return Home」功能 选择DIx输入点设定为「Search Home」功能 选择DIx输入点设定为「Home DOG」功能(DOG即原点近接开关) 选择DOx输出点设定为「Home OK」功能 选择DOx输出点设定为「Servo End」功能 完成上述设定之后,具体控制方法为: 1. DIx(Enable) ON,则马达激磁并进入待机状态 2. DIx(Search Home) ON,则马达自动运转找寻原点(DOG) 3. 直到DIx(Home DOG) ON,则马达停止,并输出DOx(Home OK)表示找到原点 4. 找到原点之后,即可触发DIx(APTP Go)要求马达依照运转速度曲线自动走到目标点 5. 当马达走到目标点之后,DOx(Servo End)即刻变为ON 6. 此时,若触发DIx(Return Home) 则马达依照运转速度曲线自动返回原点 ……. 又可利用PDS内含之计数器功能,指定运行次数到达后即自动停止等等运用(不用PLC,D/A转换): 1. 选择DIx输入点设定为计数器输入功能(可接至DOx(ServoEnd)) 2. 选择DOx输出点设定为计数到达之输出功能 3. 设定计数器之计数值参数 其实,我司的网页(http://www.jps.com.tw)有更详细之图标及说明; 请问mimn兄,是否我司繁体字网页在贵方之计算机无法判读吗?烦请拨冗赐教!!

网友A:
www.anansys.com 安圣,原来的华为电气.

楼主:
jps: 谢谢,贵公司网页在我计算机上是无法读取.能否告知我别的联糸方法.贵公司在上海或西安的代理商.

楼主:
vcplus:谢谢你,但你给我的网址打不开.

网友B:
JPS系列係因應歐美最新之驅動器設計潮流,將無刷伺服、感應伺服等不同的驅動器功能予以結合 為一而推出之最新產品。控制功能包含定長控制、追蹤同步、比例連動、PID等應用功能﹔更可 選擇Profibus、Modbus… 等高效率之通訊協定。不但可節省設備成本,更由於系統有效簡化,可 進一步提高系統整合之可靠度。 適用電壓及馬達範圍: 220V 3HP ~ 30HP (2.2Kw ~ 22Kw)           380V 3HP ~ 100HP (2.2Kw ~ 75Kw) PDS系列特點 多種運轉控制模式 超強通信機能 ‧正弦波PWM V/F控制模式 ‧內建RS-485通訊介面,通訊速率達38400 ‧無感向量(Sensor-Less Vector)控制模式 ‧國際化通訊格式Modbus Protocol可與人機直接相連 ‧閉回路速度控制模式 ‧可附加多種國際性網路介面如 Profibus-DP、 ‧轉矩控制模式   InterBus、DeviceNet..... ‧脈波指令追蹤(Pulse Command)模式 ‧自動定位模式 超強控制機能 ‧自動馬達參數調適 可驅動各種交流馬達 ‧全領域保護功能 ‧永磁式無刷伺服馬達 ‧零速時100% 轉矩輸出 ‧感應式交流伺服馬達 ‧速度精度達1 RPM ‧感應式一般交流馬達 ‧內建PID功能 ‧電子調速器(Up/Down Counter) 多功能I/O介面 ‧計時器 / 計數器(Timer/Counter) ‧11組可程式多功能數位輸入 ‧正反器(Flip/Flop)模組 ‧7組可程式多功能數位輸出 ‧數位比例連動追蹤功能 ‧數位輸入、輸出信號可選擇PNP或 ‧電子齒輪功能   NPN規格 ‧定長度認MARK功能 ‧3組類比輸入,可選擇 ±10V、+10V ‧4段獨立設定的S曲線緩加減速  、+5V、20mA信號  其它依客戶需求之特殊功能,如飛剪、追剪、 ‧3組可程式多功能類比輸出  分度盤、繞線、捲徑控制、張力控制..... ‧2組400Khz高速Encoder介面 ‧1組Encoder輸出 ‧解角器(Resolver)控制介面 (選配品)

网友A:
子夜: 您好!对不起,我把地址输入错了,应该是:www.avansys.com 不知道您在哪里?与很多品牌相比,安生利用原来华为电气的平台,在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台湾)基本上都有办事处,有相应的人员负责变频器售前和售后的服务.当然如果您在江浙沪,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楼主:
vcplus: 你好,我在网上查过了,安圣的变频器最小规格为5.5kw,我一般常用的为1.0-1.5kw,谢谢你!我在上海.

网友D:
我可以帮你

网友E(2002-03-02):
你好,可以用本公司生产的同步控制器结合安圣或丹佛斯变频器来实现。目前已有许多成功的速度(角速度、线速度)、定长度等应用。这类应用在纺织、造纸机械上应用很多。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提供资料。

网友F: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用丹佛斯的VLT2800系列变频器。它的精确定位停机功能能使你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