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50HZ的变频器拖动电机转速不如用电网的电源速度快

楼主(2002-03-24):
用变频拖动电机其转速不如电网电源快,为什么?

网友A(2002-01-17):
首先,您用的变频器是什麽品牌? 变频器的参数是如何设定的? 因为,变频器在重载和50HZ时,有可能转速会下降。这是出于保护电机和安全的考虑。 若选择转速补偿,就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网友B:
能详细说明一下现场情况吗?

网友C:
这是您错误的感觉。您最好用转速表测量一下。

网友D:
你有没有改变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还有负载可能比较大。

网友E(2002-03-24):
你说的这种情况完全存在,直观的例证就是一台水泵工频和变频50HZ时的水头大小和压力不同。这是因为逆变器在工作的时候出现电压的削顶现象。这和变频器性能的优劣有直接的关系。好象丹佛斯VLT系列的变频器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