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entouch问题

楼主(2002-03-25):
我在变电站监控系统时,一般和下位机进行通讯时,用的是MODBUS的ASCII协议,我不知道怎么去读数据,请求高手帮忙,或随便提提建议。 其他下位机都是用的是MODBUS的RTU规约,我会读数据。 我的联系发法是:13641734021 或lovemeyoume@sina.com.cn

网友A:
modbus have 2 protocols 1. ASCII 2.RTU when you run modbus I/O driver, select your protocol are ASCII, but you must to know this protocol is 484 or 584 or 684 format. good luck.

网友B:
谢谢你给的建议,我想问一下,再modbus的congigure菜单中的第二个选项的slave address怎么填?假如我的下位机仪表的地址是1 还有再entouch中定义变量的item中的地址应如何设计? 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还有选择ASCII 是不是还需要装上其他什么辅助程序?

网友C(2010-01-06):
超级郁闷,就算给我下载了工程,又怎么样,在电脑里面还不是一样打不开,请问有谁知道该怎么样打开 里面的存储文件?其文件格式:   名字.000         这个东西我完全打不开。嵌入式系统里面可以看到数据,但是机子反应超慢…又不能复制出来……谁来帮帮我    我的邮箱: g9bb@qq.com       谢谢!

网友D:
可以用U盘把数据导出来到上位机查看,然后把屏里面的删除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