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g2000下如何修改声明变量呢?

楼主(2002-03-25):
用pl2000编程,是在程序编写完毕之后才做变量的声明的。但假如我写错了,那我怎么修改呢?别嫌我幼稚,的确是诚心请教。

楼主:
自定义的FBK生成后,可通过FILE/OPEN 打开扩展名为FUB的功能块源代码。

网友A:
打开变量编辑窗口,直接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