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PLC能否与欧姆龙的PLC进行通讯?

楼主(2002-03-25):
(无正文)

网友A:
用OMRON通讯板支持的通信协议宏功能与SIEMENS的自由口协议可实现彼此间通讯,当然通讯驱动程序需自己写。

网友B(2023-11-27):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用IGT-DSER实现,PLC内不用编程,还支持字节顺序调整,原理如下图:

详细图文案例:https://www.aihe-tech.com/col.jsp?id=109

网友C:
都连接到一个触摸屏上面  交换一下就行了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