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另一台计算机中读取InTouch数据库中的数据

楼主(2002-03-25):
(无正文)

网友A(2002-02-07):
你把InTouch的数据库(通常是ACCESS或FOXPRO的数据格式)文件在局域网络上共享,就可以通过另外一台计算机来读取. 也可以通过DCOM去读取实时的数据.

网友B(2002-03-23):
dde协议装了没有?运行了吗?

楼主:
首先, 您需要确定另一台计算机是用什么软件去读取InTouch的数据。 不同的软件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