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2-03-26):
有哪位同行做过三轴的伺服电机控制?可否介绍一下产品的选型:如用何种 PLC,sevro 电机? 谢谢

网友:
用三菱A系列 PLC:A1SHCPU 位控模块:A1SD75P3-S1 伺服电机:MR-J2S系列 本人在深圳从事三菱代理技术支持,有三轴位控开发经验 E-mail:cxsjob9570@sina.com

网友A:
我只知道用工控PCI插卡的:GT-400-SV可同时控制四轴。

网友B:
用永宏PLC,若20KHZ够高的话,选FB-40MCT(大约2000元),可最多4轴同动。若最高512KHZ的话,选FBN-36MCT(大约4500元),以上无需 附加任何模组,可驱动任意品牌驱动器,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 0592-5563510 小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