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配置Profibus-DP

楼主(2002-03-26):
我现在有1台西门子的CPU313、1台西门子的CPU314 IFM、数台西门子的CPU222、1台兼容计算机;想在此基础上组建PROFIBUS-DP网,但不知还需要哪些设备。各位专家有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please send to me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光纤或者是电气网络,如果是电气网络的话,需要通讯用双绞线,通讯卡,如果有附加的I/O点要用ET200用双绞线连接至PLC,如果是光纤网络的话,需要OLM,光缆,耦合器等,比较复杂.

网友C:
你的问题难度不小,你需要2个CP342-5,和几个EM277(用于200CPU通讯),和1个CP5613(PC机),和通讯电缆以及总线联结器,你在哪个省,如在深圳市,我可当面指教!我处有培训中心,可优惠培训! clydecao@163.net

网友D(2009-03-20):
我是一个新手,如何使用Step7 V5.4写程序,组建Profibus-DP网跟DCS通讯。望各位专家赐教

网友E:
4楼可以去西门子官网下点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