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选方案

楼主(2002-03-26):
我想用lonworks开发一系统,要求总线长2KM,且总线(已经铺好的线)上有若干开路分叉(分叉对我无用),不知道能不能行。是不是在分叉加repeater/router就行?分叉能支持多大距离?有没有回波反射、阻抗不匹配等问题? 另外,我只想用lonworks解决通信功能,由一嵌入式系统作应用,不知道有没有不用lonworks的开发工具的方法。非要用的话,怎么做最经济?若是非要用十几、几十万的工具,到不如把系统也放在神经元里。。。但是,那个神经元有强大的MCU(16/32位)哪? 很急很急,拜托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关于总线长2KM这个部份,个人的看法是: 1. 应该不只是单看总线长。我的理由是: 甲、 由于不同AWG的线材,即使是在 LonWorks网络上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此依据Junction Box and Wiring Guideline for Twisted Pair LonWorks Networks(2002-02) 这份文件中注)。另外,此份文件应可从新版的Echelon CD中找到。 乙、 如果线长为2KM而中间有分叉。应该无法只接使用FT-10 Bus 拓扑来进行网络布线。原因:我想总不能以try error方式来试您的案子吧。理论上,应该是不可以才是。 丙、 最后,关于总线长部份,个人的看法为: i. 必须先确定您目前所使用的线材是否符合Junction Box and Wiring Guideline for Twisted Pair LonWorks Networks(2002-02) 中所提到的规格。 ii. 若是只能走Free Topology,您必须每500M就加个Repeater。但是,这是不是真得可以延伸到2KM?? 我就不能肯定了。因为,我从来也没碰过这样的问题。再者,LonWorks网络真得可以像Ethernet这样的网络以Repeater延伸网络距离?(如果是我,我想我会采用Router来做会好些)因为在同一个物理线路上可用的Repeater数量个人猜想,一定有所限制。(但不知其限制为何?若有前辈,还请指导指导…) 个人浅见,若有错误,还请各位前辈指正。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