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增安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2-03-27):
请问本安型和增安型有何区别,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0区是怎么回事?谢谢!

左?右?

网友(2004-04-26):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老问题,以前就有人已经回答过了。 是不是搞仪表的哦! 简单点说:本安型就是仪表电路的设计本身是安全的。 增安型就是一般你在现场看到的,壳体上标有断电后开盖的那种。它的电路部分有可能产生火花,但是这种壳体可以彻底隔绝电路与外界的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