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6.1与WIN98的兼容性如何?

楼主(2002-03-27):
我在WIN98下使用FIX6。1做系统,刚开始运行系统时上位机软件一切正常,可是运行几天后(大约6天),出现显示画面死机现象,不知是何缘故,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请改用WINNT4。0 WORKSTATION,问题就解决了,或到INTELLUTION网站下载PATCH.(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