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通过PLCTA-20网卡与装置采用显示报文传送数据

楼主(2002-03-27):
下位装置采用的是NewronID来寻址的,且用显示报文来传输数据(有相应规约),PC机装了PCLTA-20网卡,现在想在PC上接收显示报文,怎么做才行? 请问,有这样的API或者开发包么?

网友A:
从哪里买的产品,问问他们。

网友B:
You have two choices. 1.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C language, you can use the DataServer API. You must install the node in LNS database. The PCNSI will be the host node to send and receive explicit message with the node. Your PC application must use C or any other languages could work with C. 2. The LNS DDEServer provides the solution to handle explicit messages which can meet your requirement. But the performance is not good enought in my application. Good luck! Best Regards, Joseph Jao

网友B:
或者直接应用ECHELON LNS 3开发包

楼主:
非常感谢!!! 可是我在DDEServer的文档里没看到处理相关显示报文的部分,您能大致跟我说一下么,因为这个应用比较急,所以如果DDEServer能成的话,我就不用开发了,呵呵。 还有,DataServer的API是LNS的么?好象在主页里没有相关的资料? LNS3的开发包的相关文档哪有?我也想了解一下。 多谢啦!刚开始接触LonWorks,很多东东都没有头绪。

楼主:
DataServer的API是不是LNS应用程序开发者工具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