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点与变量

楼主(2002-03-27):
请问三维力控: 点与变量(db)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吗? 没有定义点的db变量和中间变量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A:
变量(db)管理的是本地实时数据库的所有的点参数和网络变量,没有定义点的db变量在运行时会显示-9999数值,提示位号不存在,所以建议用户组态时定义数据库的点,否则不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