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材料机上安装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2-03-27):
请教:   问题:为测量万能材料试验机的当前压力,需要将高压油管截断,然后接入一个三通,在三通的分支处安装压力传感器器。   难点:1 对于最大压力为100吨的材料机,油管中机油的最大压力大约为 多大?    2 这样的工作是否需要由专门的有高压容器施工资职的公司完成?    需要什么样的专门设备?时间大约多长?    3 是否有危险?油管中的高压机油是否有窜出的危险?    4 是否有销售压力传感器的公司能承担全部的安装工作?

网友A:
回答问题1: 对于最大压力为100吨的材料机,油管中机油的最大压力大约为15Mpa到20Mpa。 回答问题2: 不需要由专门的有高压容器施工资职的公司完成,接一个三通的问题我想请一位钳工都可以完成。 回答问题3: 油管中机油的最大压力大约为15Mpa到20Mpa,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大不了漏油压力上不了。 回答问题4:销售压力传感器的公司一般不会来做这种工程的,你找我好了我是专搞压力机的,还会搞配套的数据采集和控制。 有机会给我联系:E_mail:jhxl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