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H9251板卡和组态王6。0,想实现传感器温度的输入,应怎样实现。

楼主(2002-03-27):
现在想用亚控组态王来做个温度显示界面.我用了金科航的KH9251卡.卡上设增益为1,电压10V 数据变量设一个"温度" I/O实数 寄存器:AD01/INT 最大值:100,最小值:1 然后我在输入口给一个5V电压,我想屏幕应显示值50,但却不显示. 请问: 我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A:
若对板卡设置输入电压范围:0--10V 则组态王中对变量作如下设置即可: 最小原始值:0 最大原始值:4095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则当板卡输入5V电压时,组态王就会显示值 :50

楼主:
我调了,但显示的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跳动的,有时是50有时又时68,有时又是52,有时又是别的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