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高压注水泵的变频改造

楼主(2002-03-27):
2001年我们对某油田的采油工区的注水泵进行了变频改造,碰到了一些问题, 后来都一解决了.这里我提几个问题请大家讨论. 高压注水泵的工作参数:泵的出口压力最高16Mp,工作时出口压力为12Mp至 15Mp之间.未改造前工作电流14oA左右,溢流阀打开的,通过调压阀调节输出压力 机组输入压2Mp。电机功率为110Kw。改造目的节能,减少耗电,减少溢流量与注入量的 比值。 问题1:需要考虑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2:方案如何制定?变频器和软起动哪个实用?(原来的方式采用星三角方式) 问题4:变频器选大了,溢流阀是否可关死? 注意:与普通水泵的变频控制有区别。 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刚开始作方案时将它当做普通水泵对待,根据其工作电流选用 西门子EcO11OKw变频器。上润数显仪(远传电阻和4一20mA两种输入方式,24v直流,4一2OmA输出 )压力信号输入pID控制方式、在溢流阀关闭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6一7HZ。溢流阀打开时变频 输出频率为(40一50HZ之间),电流为12OA左右。看似节能效果不明显,后来经仔细分析:发现 该机组属压缩机组,属恒转矩工作方式。而Eco正好不适用于该类机组,那么如何解决呢?不可能 将该变频器换掉吧(110Kw有15O公斤重且已经安装在GGD柜壳中)。那么用何种方式:即能让ECO即 适用该机组而且又节能又花最少的钱?

楼主(2002-02-25):
问题1:考虑转速,力矩,频率,压力,流量方面的问题;考虑夏天电机低频下散热的问题。 问题2:在满足注水量的情况下,电机实现变频改造主要看压力是否有可调余地,溢流量与注入量 是否相差太大。软启只能在启动时应用,在运行时不具备低频大力矩运行的特性,而这正是 变频器的优点所在。 问题3:溢流阀不可能关死,原因大部分注水泵机组在设计时根据电机5OHz工频状态下设计的,没有考 虑电机低频散热,低频起动力矩的问题。溢流阀关死后,变频器在33Hz以上可以运行,但起动则 起动不起来。 在ECo不适用该类设备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ECO的一大优点是在电机的参数设置对了以后 起动力矩p079为50时,永远不会烧毁设备。可以自动测试不同频率下相应的转速,电流。根据此情况 即可绘出该设备的负载曲线,根据曲线找到最佳运行点,从而溢流阀开合大小决定;轴上的皮带轮需多大 ,电机的级数多大。变频器的参数就如何设置了。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理论我们降低了皮带轮直径达到要求;另外 将变频器选大一级采用多级数电机(最少得6级以上).变频器选大一级可以提供低频大力矩的可调范围。节 能效果很明显,最后运行电流在7OA左右。节能50%,由于该油田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全国没有的 (工作环境温度夏天有时达50一60度以上,工作人员的测量曾达到70度;)但仍要要求正常工作,电机需加装pTc,温 度过高时变频器停止工作,从而在夏天时溢流阀的开度要大一些,(溢流阀的大小决定了维持相同压力下所需的转矩,从而 影响到转速即而电机自身散热的好坏)。 以上问题供大家参考,详细计算可参照相关资料。

网友A(2006-07-10):
变频器在这里使用,对节能效果是不会明显的.但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启动对电网冲击.我也做过这方面的的应用,在陕西长庆油田.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交流,我的联系电话是:13916858908.

网友:
   罗工,您好,您提的这些问题,在今天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疆,油田变频的应用,至今存在很多难题:如对采油机的冲次、功图......等等。
  您在新疆那个油田,03年做的成功案列,我去现场看了,有很多厂家;深圳的、上海的、东北的。都去拍照和现场摄像。
  但是,今天在新疆还是在吹牛的多,真正能做出来的还没有。

7月28日,在西北石油局和中石化举行的”石油装备和节能产品展示研讨会“上,我们再见,有许多问题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