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程求助

楼主(2002-03-28):
请教各位高手: VB6.0中如何释放资源?我用VB6作了一个程序,但运行8小时左右就会因为资源耗尽而死机。请问VB中占用的资源有哪些?具体如何释放? 不胜感激!!THANKS!!!

网友A:
建议最好查看一下MSDN。根据您程序使用资源的不同(如资源、内存、变量、数组等)有不同的释放方法。在使用了一个资源项目之后,最好先释放,再使用时,再申请。因为不知道您的程序,建议您在MSDN的索引中输入“释放”,查看如何释放资源。

楼主:
clp: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