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lonwork配网

楼主(2002-03-28):
请问衣卓先生: 我用LonMaker组网时,当按下 service pin 按钮后,显示 create new device 之后,提示错误 can not communication (subsystem NS #26),都有什么原因可造成?会不会是收发器的类行不匹配? 谢谢!

网友A:
Hi,西安交通大学的朋友,email收到,应该是收发器类型不对,ECHELON已经已经不提供TP/XF-78收发器,目前主要是FTT-10A 78K以及TP/XF-1250。

楼主:
请问那家公司的板卡支持TP/XF-78收发器?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板卡,该如何集成该单元? 谢谢!

网友A:
这个收发器已经不用了。不过,也有些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 可以按以下做法: (1)加个路由器, (2)自己做个Lonworks路由器(利用RTR-10),不过收发器还要买,国内有做这个的,(这个TP/XF-78收发器比较容易仿照) 以后,请注意产品选型问题。

网友A:
帮你问了一下ECHELON LonPoint FT-10/XF-78路由器,订货周期2-3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