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关于组态王6.0第二版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2-03-28):
组态王6.0第二版的帮助中提到: 在组态王之间建立通讯时,需在工程浏览器中,单击最左侧快捷功能区的“站点”标签,进入站点设置。在左半部分空白区单击鼠标右键,弹出浮动菜单,选择"新建远程站点",弹出"远程节点"对话框。这意味着,组态王之间的建立通讯必须建立远程站点。但我在做组态王之间的通讯时,并没有用到远程站点,而且通讯成功。在发布Web页面时也没用到远程站点。请问建立远程站点有何用处?

网友:
你没有用到远程站点,那你是如何调用远程站点的变量的?

楼主:
在工程浏览器最左端“系统”标签下,点开“设备”览下的“网络站点”。弹出“网络节点”对话框,在机器名中输入对方机器的IP地址。 之后,在数据库中定义一个IO(整数)变量,在“定义变量”的对话框中的“设备连接”览中添入对方机器的IP地址,“远程变量”中添入对方数据库中的变量。这样双方就建立了数据连接。

网友:
你所用的方法进行远程连接时需建立变量(占用点数),可以进行web发布,也可以进行存储;而添加了网络站点后,调用远程变量不需建立变量(不占用点数),但不可以进行web发布,也不可以进行存储。至于那一种好,没有严格的定论,只看实际不同的工程中那一种更适合用。

网友:
不必客气,以后多探讨组态问题。互相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