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

楼主(2002-03-28):
向各位高手请求教一个远程监控的问题,我想搞一个关于模拟量远程采集及监控的系统,不知该采用何种方案为好,成本最好不要超过4000元人民币,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hf6636: 您好! 我是三维科技上海力控分公司,关于您所提问题我想可以给您一个答复!成本的多少是取决于您的传输距离、物理线路是否已经搭建、模拟点的多少(点数)、以及您所指的系统中是否包含硬件或下位机设备在内等,如果你有兴趣请您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根据你现场的实际情况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TEL:021-64325091

网友B:
各位监控的高手,求教一些简单的问题。我在看了一些产品的技术参数后,不知其意,可否请教?如 1、干线放在器 增益 30DB 平坦度 +0。5DB 增益调节范围 0--18DB 载波二次互调比 60。77DB 交流声调制度>=60db 反射损耗>=16db 2、摄像机 图像装置 1/3sony ccd 逆光补偿 中心窗口加权 最低照度 0。1LX 同步系统 内部或电源同步

网友C:
您可以选用MCGS+MODEM+智能模块或仪表模式来实现您的功能,关于成本,我赞成上海力控的观点:成本的多少是取决于您的传输距离、物理线路是否已经搭建、模拟点的多少(点数)、以及您所指的系统中是否包含硬件或下位机设备在内等。可来点详细联系。